[AVR单片机]
弱弱的问:如何使能USART1???

楼主(2008-05-18):
各位大虾好:
    以前没有用过AVR的片子,最近做了个小板。但是关于引脚的第二功能一直没有搞太清楚。
    基本就知道应该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好打开第二功能,但是关于M64的USART1一直没有搞清楚是那个寄存器,还请各位大虾指教!!!!

    谢谢!!

还有M64的/RD /WR ALE 个对应那个寄存器,谢谢!~!!!

网友A:
看资料了

你知道USART0怎么设置吗?
把0改成1就行了。
M64的/RD /WR ALE 是有MCUCR的SRE位使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