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问个gcc 将常量定义到flash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20):
我用GCC的时候定义
数组
unsigned char const  sz[16] __attribute__ ((section (".progmem")))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led0-9对应显示值断值
用于数码管显示
为什么 不好用啊!
unsigned char const  sz[16] 就好用!

我又单独定义了个小数点
unsigned char const  dian __attribute__ ((section (".progmem")))=0x80;//显示用小数点
不优化的时候不好用!
优化的时候好用!
那位大侠指导一下啊!
这样有错没有?!

网友A:
不知道你说好用不好用什么标准?

好用不好用具体指什么?

楼主:
读会来的数

数码管显示错误!
数组是要显示数字的数码管的段值啊!

网友B:
读的时候

#define FLASH    prog_uchar
#define FLASHU8(x)    pgm_read_byte(x)

FLASH sz[16] 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led0-9对应显示值断值

读的时候一定使用FLASHU8(x):
 FLASHU8(sz + i);

网友A:
读取FLASH

//读取FLSH区1字节变量
#define pgm8(A)
((typeof(A))pgm_read_byte(&(A)))

//读取FLSH区2字节变量
#define pgm16(A)
((typeof(A))pgm_read_word(&(A)))

//读取FLSH区4字节变量
#define pgm32(A)
((typeof(A))pgm_read_dword(&(A)))

楼主:
ok

好用了!谢谢大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