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小弟,刚接触AVR不知从哪学起

楼主(2008-05-2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小弟,刚接触AVR不知从哪学起

小弟,刚接触AVR不知从哪学起,用GCC-AVR还是ICC-AVR,还有用本什么书看看比较的好,希望过来人给指点一下啊 ,谢谢

网友A:
建议:

1. 看datasheet.
2. 看开发环境manual.
3. 练习.

网友B:
是啊,以前都是用51的,现在开始学习这个AVR,烧死了2片ATMEGA16,随着对AVR 的了解,已经与昨天给修复好了有可以下载了。

网友C:
看来不少人都是从51过来的

我当年学AVR也是借用了一块51的板子,在CPU插座上换了一片8515,再稍改复位电路,就一切OK了
下载线用PONY的,编译器用GCC,看看编译器说明+芯片手册就没问题了.

网友D:
IAR

新手最好买块学习板,新手自制都比较麻烦。用iar很好

网友E:
求自增运算程序!

小弟刚学单片机,想编一个自增运算C程序,可是怎么编也达不到我的要求,
我的要求是 数码管显示从0加到100 每次加1,然后在复位到0重新开始。可是我编的只能加到100就停止了,怎么搞也不能循环,不知是何原因!
请求各位给发一个C程序作为参考学习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