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 mega169 复位问题

楼主(2008-05-27):
请问mega169的内部复位使用更省电还是用 外部RC复位电路更省电?
我用外部RC.在3.3V电压下发现169进入睡眠时的电流为160uA,去掉10K上拉电阻后,电流<10uA.不知是不是要进行什么设置?

网友A:
RC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复位方法

还是用内部的复位吧,同时打开BOD(可能增加耗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