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WinAVR 20080512 released

楼主(2008-05-28):
New from the WinAVR 20080430 release:

- Fixed a code generation bug, WinAVR bug #1956569. Thanks to Anatoly Sokolov for the patch.

网友A:
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版本...

网友B:
版本更新速度惊人!下载中。。。

网友C:
俺不想用这个地震版...

网友D:
版本上去了,编译出的代码也膨胀了

试用了一下winavr20080512版,同样的程序编译结果如下

以下是20050214版编译结果:

> "make.exe" all

-------- begin --------
avr-gcc (GCC) 3.4.3
Copyright (C)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, Inc.
This is free software;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.  There is NO
warranty;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.

Size after:
main.elf  :
section           size      addr
.text             1926      6144
.version            11      6096
.data                0   8388704
.bss               270   8388704
.noinit              0   8388974
.eeprom              0   8454144
.debug_aranges      20         0
.debug_pubnames    440         0
.debug_info       1536         0
.debug_abbrev      401         0
.debug_line       1643         0
.debug_str         745         0
Total             6992

以下是20080512版的编译结果:

-------- begin --------
avr-gcc (WinAVR 20080512) 4.3.0
Copyright (C) 2008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, Inc.
This is free software;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.  There is NO
warranty;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.

Size after:
main.elf  :
section            size      addr
.version             11      6096
.text              2348         0
.bss                270   8388704
.debug_aranges       32         0
.debug_pubnames     440         0
.debug_info        2610         0
.debug_abbrev       657         0
.debug_line        2870         0
.debug_frame        192         0
.debug_str          770         0
.debug_loc         1689         0
.debug_ranges        48         0
Total             11937

编译的结果竟然差那么多 ??

网友D:
这边还有一份比较数据

直接贴过来版面太难看了,还是直接到那个网站看吧

看来还是GCC 3.3.6 的比较经典,只是支持的器件不足……

网友B:
没什么难看的,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库函数,

都是一些很成熟的算法,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代码长度变化,用得最多的printf还是减少了86个字节。

网友E:
不错啊, 我还在用20071221呢

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版本一定珍藏一个

WINAVR虽然已经提供了编译好的C语言库, 但是按照不同优化级别编译应用程序时,如果要得到最理想的优化效果,最好把库函数也按照相应的优化选项重新编译.

网友F:
又有了新版本?

上次才下了个 4.30的版本

网友A:
gcc版本没变,只是修正了一个严重的bug

网友G:
用了下,还是有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