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菜鸟弱评AVR

楼主(2008-05-28):
    本贴旨在给同为菜鸟级(也就是大叔说的尿童级)道友提供些许参考,如能引出高人们的斧正,将不胜惶恐与感激。

    1、关于编译器
    在菜鸟的心目中的排序是ICC  -> GCC。扔砖头的请等我说完再砸:)。菜鸟03年在双龙的推荐下用M8和8515做过2个小产品,当时用30天的ICCdemo版,非常容易上手。后来荒废了avr直到奥运年又用三周时间做了2个小产品,一个是tiny24一个是M8。本来都是用GCC的,因为俺喜欢免费。但GCC下一优化就出问题,不得已重新换ICC6.30。菜鸟承认飞船大虾说的“GCC的-s级优化能力确很棒”一点不假,同时也信服Atmeag32L大虾说“不是GCC不行是程序员不行”论断,但问题是几乎同样的代码在ICC下符合结果而GCC下则不行,更郁闷的是找不到原因。当然也怪菜鸟E文烂不愿意看help文档。
    本来,用M8做的这个产品原来是51完成的,keil下8级优化,代码5k字节多点,而移植到ICC下的后对少部分重复代码做成通用函数继续优化之,得到7k字节左右的代码,考虑到avr是双字节指令的情况,应该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用GCC下选择-s级优化,代码是接近7k的样子,比ICC稍微小一点。
    所以,菜鸟暂时只能以“事实胜于雄辩”的心态去得出avr菜鸟们应首选ICC次选GCC的结论。菜鸟并不是有意看低GCC,更不敢看低众多用GCC的强人的智慧.况且对于C程序员来说,什么C编译器都是换汤不换药。问题是GCC对菜鸟来说实在有些不好伺候。
    菜鸟计划等这两个avr小成品稳定后,再认真捣鼓捣鼓GCC,用GCC搞掂这两个小产品。相信:Hudaidai、芯艺、飞船、大叔等强人们倒塌GCC的事迹将极大的鼓舞菜鸟使用GCC的决心。同时,草鸟也力挺用ICC的尿童道友,ICC的编译效率也是不错的,没必要为ICC编译效率比不过IAR和GCC的优化级而懊恼。鞋子合不合脚,只有自己知道,呵呵。

网友A:
每一个MCU的C编译器都有它特定的代码关键字,

楼主不熟而已,还有就是优化以后看不到源码,不知优化了哪些?呵呵,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!慢慢玩吧。

楼主:
谢谢飞船的指点

    菜鸟用的环境是avrstudio4.13+winavr2008.04.30.优化选的是-s.仿真器是原装MKII

网友B:
GCC 一直在用,优化一直是-S

呵呵,版本么没有你的高,原因的老版本用的时间很长,没有什么我不适应的地方
优化产生的问题和软件的程序设计和结构有关系
不同编译器对同一个编码处理的不一样,
编译器不可能适应你,所以只能你适应编译器了,至于用什么那么你适应那个编译器就用那个,没有必要比出高低
当然:用不好不要说编译器不行,至少我认为能够发现编译器BUG的人不多,相信我们大部分都不在此行列

网友C:
呵呵,真那么讲究就写汇编了。

比啥编译器都好用。

楼主:
强人们露脸了,顶起来!

    顺便请GCC强人们推荐一些非E文资料.菜鸟们将不胜感激。目前只有芯艺老师的那本入门指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