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AVR的函数调用

楼主(2008-06-03):
我用ICCAVR写了一个小程序,开始时我把初始代码和自己的控制语句都写在了main函数里,程序运行正常
后来我把初始化部分的语句独立成一个函数,在main函数里进行调用,结果程序运行就不正确了
请问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没有见过,贴出来看看

网友B(2008-07-07):
是啊,没有见过,贴出来见识下如何

网友C:
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分开写的

主程序只做一些调用,其它功能函数封装,模块化。
你那样做不能用了,看是不是调用的位置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