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AVR Studio 4仿真问题,请大家帮忙下。。。

楼主(2008-06-05):
最近在玩AVR的片子,发现了一个问题:
我有两块实验板,相同的程序,其中一块正常,另外一块可以下载程序,可以执行单步,但是一运行就程序跑飞,而且经常在仿真的过程中,不在受仿真软件的控制,板子自己就开始运行程序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,高手指点下:

以下为软件提示的错误:

Loaded objectfile: 闯红灯抓拍.cof

JTAG ICE Warning: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, an invalid value (0x7FFFFFFF) was received from the device.

JTAG ICE Warning: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executing this debug command!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s, the voltage, and the clock system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!

Error reading memory  IO  Address:0  Size:64

Error reading memory  REGISTERS  Address:0  Size:32

楼主:
补充下。。。

JTAG口的设计,在PCB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?
比如说:线宽?和芯片的距离?上拉电阻的大小?

楼主:
谢谢关注过这个帖子的兄弟。。。

问题已经找到,已经找到问题了,是供电电流不组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A(2011-05-09):
JTAG ICE: WARNING: Current setting for reprogramming device at object file load is 'Reprogram only if time of build of object file has changed'.
JTAG ICE: WARNING: The time of build of the object file has not changed. Device will not be reprogrammed.
Loaded objectfile: E:\default\DEMO.elf
JTAG ICE: Warning: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, an invalid value (0xFFFE) was received Error reading programcounter
Error reading memory : IO  Address:0  Size:64
Error reading memory : REGISTERS  Address:0  Size:32
JTAG ICE: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restoring fuse and lockbits of device at end of debug session.
Loaded objectfile: E:\default\DEMO.elf
JTAG ICE: WARNING: Current setting for reprogramming device at object file load is 'Reprogram only if time of build of object file has changed'.
JTAG ICE: WARNING: The time of build of the object file has not changed. Device will not be reprogrammed.

网友A:
我只带一个IC就这样

网友B(2013-12-02):
怎么解决的啊??我也遇到了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