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双龙:AVR最便宜的仿真器多少钱

楼主(2008-06-10):
  小弟公司要用AVR,所以现在开始学AVR Mega16,想问一下有没有便宜的仿真器?就像H-JTAG那样的仿真器?网上这样的资料很多,各说各的,还得双龙亲自说一下,在下先谢了。

网友A:
哈哈,不怕跟耿老师抢生意

到我博客来,教你不要仿真器,一样写大程序。

网友B:
AVR仿真器

我也看到一个!

感觉比较使用!

1、通信接口:USB、RS232双接口。在计算机飞速发展的今天,很多计算机特别是笔记本已经彻底丢掉了RS232接口。所以该仿真器特别增加了USB接口。避免了电脑没有串口的痛苦。但还是保留了RS232接口,因为现在的USB设备越来越多,可以作为USB不够用的时候的一个补充吧。
2、JTAG:内置可自动升级程序,只要你安装了新版本的AVR Studio软件,会自动识别到版本不一致并自动进行升级。
3、ISP:简化版的STK500。下载速度挺快。具有自动识别功能,通信会自动从JTAG切换到ISP。
4、升级:JTAG可以自动升级,所以出来新的型号也同样可以仿真。但ISP没有这个功能。所以PCB上带两个ISP插座。用另外的ISP对JTAG和ISP的程序进行更新。
5、JTAG、ISP输出口均加了保护电路。有效防止被反编程现象发生。另外,电源上也做过特别处理,具有防插错设计。ISP和JTAG插错了也不会造成电源地短路。

http://auction1.paipai.com/search/0/D064570000000000005036DE03370768-0B95.html

网友C:
4楼说的多少钱一个?不会和JTAG ICE一样吧

网友D:
公司上项目还不买一个?

公司都上项目啦,还不买一个?

当然只是学习自己做一个好了。资料网上搜搜就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