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CCAVR可以修改大小端吗?

楼主(2008-06-10):
我现在要用ATMEGA64做一个东西,其中要与触摸屏通讯,编译器用的ICCAVR
使用的过程中发现iccavr数据的存储方式为小端,而触摸屏采用的大端
目前自己找不到解决方法
还请大家给小弟点方法或者建议!

网友A:
大小端是AVR内核决定的吧。

比如双直接的移动、连续IO的分布,可以看出AVR体系是小端模式的。触摸数据又不多,用一个函数把接收到的数据端模式转换一下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