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进行数据采集选型问题

楼主(2008-06-21):
大家好,最近做个东西,遇到一点困难,请指教:
需求如下:
    要采集40个口的信号,这40个输入口的信号最大频率在32KHz,
采集完成后进行转换处理,将处理结果输入到电脑里面。

我在这里面有几个疑问
1. 40个口的信号,普通单片机是不是没有这么多I/O口?如果采用使能缓冲器控制的方法,是不是速度又会降低一半啊?
2. 信号频率32K,根据采样定律,采集时应该满足64K吧?单片机能达到这么高速度么?
3. 处理之后,如果通过串口实时发送到电脑中,串口的速率是不是也达不到啊?和电脑通信,用什么方法能简单并且速度又好点啊?
4. 如果不用单片机,用ARM7芯片是不是会好点?

希望大家多多指教

网友A:
40路

40路 32K,如果持续采集,也没有特殊的压缩方法,肯定是不能用串口传啦。单片机也不好处理,还是用ARM吧,

网友B:
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

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,不过频率还要高些,我觉得单片机+串口肯定不行了,即使采用19200波特率,每个点用一个字节表示,每秒2400个点,即2400HZ,采样信号最大也就1000Hz。

是不是只能用PCI采集卡或USB采集卡能实现,请高人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