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用过lcd320240的大侠给我指点一下

楼主(2008-06-30):
我的问题出在哪?调了几天也不见效
我用了几个驱动也没调出东西来。我的现象是一直兰屏,无论程序运行与否,只有在仿真的复位情况下出几个白色的竖条。请用过lcd320240的朋友给些指点,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到字,连花屏都没有。
我的屏是truly的MPS-G320240DBCW控制芯片是13305,拿到一台51做的机器上试过是好的。

网友A:
能有竖条,说明硬件是好的。

你可以把清屏程序改成送交替的0101位串,看能不能花屏,再不就是初始化程序没对,比照着T5564(东芝)主控芯片的资料里的流程图好好对一下。

楼主:
T5564(东芝)主控芯片和13305兼容吗?

楼主:
这个T5564(东芝)的资料好像很难找啊

网友A:
没注意看你的芯片型号,你找TRULY确认一下

因为我原来看到的240*128(包括Truly)的,基本上都是用的T5564,就算不是,调试的方法也基本相同。

网友B:
这屏都不难

仔细看一下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