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这个警告怎么解决,(IAR编译)

楼主(2008-07-02):
cpu:M64
谢谢!

网友A:
文件

最后一行以回车接尾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.

楼主:
谢谢回复,

我试过你这种方法,但还是没有解决,
我开始没有理会这个警告,可出现这个警告后,程序运行时偶尔出现一些怪问题。

网友A:
LS的

是每个文件都要以回车结尾,肯定就没有这个警告了.
程序运行的怪问题,肯定与这个警告无关.

网友B(2009-06-21):
可以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东西,有实际项目的时候就明白了。

网友C:
学一样就可以了,触类旁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