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大侠一个AVR芯片烧写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08):
我的AVR程序已经调试完毕,在批量生产中用编程器进行芯片程序的烧写,但是我需要的熔丝设置不是默认值,请问诸位大侠,在批量生产的时候用编程器怎么同时烧写.HEX文件和熔丝文件,有什么好办法吗?谢谢大侠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吧

自己顶一下吧

网友A:
编程器也有CONFIG设置啊

网友B(2009-06-22):
首先要确保硬件没问题
再者烧写没问题
再跑飞检查狗和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