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双龙 ISP如何解除对复位脚编程的禁止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8-07-13):
晕,一个回车标题就出去了?后面的问题赶紧跟上:

最近买了SL USB ISP,有时要对芯片复位脚编程复用,可双龙上位机内该脚选择框内灰乎乎的无法打勾,那位兄弟知道解除禁止复位脚编程的方**小生这里先有礼了.

网友A:
ISP条件下不能禁用RST

换用别的软件,或者使用高压编程器
RST引脚不存在复用问题,只能是二选择一,要么RST,要么IO
一旦选择为IO,则ISP功能失效

楼主:
谢谢ls的回答

也许我没把问题说清楚:我是想把RST脚编程后当IO来使用,不准备再用ISP了,可是双龙的软件没有这个设置.怎样才能把这个设置调出来?

网友B:
换并口的

网友C:
双龙的软件可以设置啊

直接使用出厂模式就可以了。可以在向导里面进一步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