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关与USART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18):
请教关与USART的问题,USART的接收 是外部有输入信号时引起接收中断,然后在进入接收中断子程序,那么USART的发送是怎么进入中断子程序的,如果没有判断是否发送中断有效,UDR的赋植是在中断程序里面,子程序外没有对相关位的判断,那么主程序是不是总是处于发送中断状态.请大家告诉我下!!谢谢了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看不懂楼主的意思

USART有发送完成中断,如果开放此中断的话,只要发送完成就会进入这个中断,有什么问题?

楼主:
回二楼
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当发送完成后如果隔一段时间不发送,那是不是说这段时间内程序一直处于发送中断的状态,这样会不会影响其它程序的执行???

网友B:
不是

UDR被写入数据后进入发送,当数据发送完毕,产生中断,中断产生后硬件清楚标志位,执行中断函数中的内容,执行完了,就返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