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AVR下载

楼主(2008-05-10):
  我想自己做个AVR的开发系统版,就是不知道怎么将程序烤到单片机内,也就是烧入。下载线的一头与计算机的数据线怎么连接,另一头与单片机怎么连接。请教高手们。谢谢!

网友A:
自己做个下载线吧~~~

例如这个USB的下载线,不过得先需要一个母**来下载固件哦。。。这个可以借别人的先用下。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2198/archives/2008/45205.html

网友B:
你下载这个试试

PROGISP(Ver1.6.6)

最新特性
支持所有的AVR芯片的编程,支持AT89S51,AT89S52
支持自定义并口下载编程器
支持自定义串口的下载编程器
支持USBASP编程器
支持并口的并行编程器
支持USBProg编程器(本工作室开发,见下面的图纸)
支持自定义编程芯片
支持自定义编程熔丝信息提示信息
支持USBProg的在线升级(通过USB口)
支持USBProg-C实现脱机下载
绿色软件,无需安装,占用资源少
支持自定义汉化信息提示
支持工程管理--可以将所有的配置数据与编程数据打包为单一文件。

软件的使用遵循下面的许可协议(详细见LICENSE.txt)

软件对于usb类的编程器的支持需要获得使用许可
协议。许可协议如下
  注册费用20元,将获得本软件对于公版usbasp的最佳支持(自愿注册,不注册没有任何限制)。

详情清浏览   www.zhifengsoft.com

网友C:
ponyprog2000的网站上也提供了原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