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USART1发送双字节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10):
USART1发送双字节数据的问题

书上例子如下

void f_USART1TxWord(unsigned int c)

{while(!(UCSR1A&(1<<UDRE1)));

UDR1=(unsigned char)c; //问题1:为何要把整型c强制转换为char型再写入UDR呢?

while(!(UCSR1A&(1<<TXC0)));

UCSR1A|=1<<TXC1;

UDR1=(unsigned char)(c>>8);//问题2 这个语句是做什么的,为何c>>8?

while(!(UCSR1A&(1<<TXC0))); //问题3,while(!(UCSR1A&&(1<<TXC0))); UCSR1A|=1<<TXC1;为何出现两次,什么用意呢

UCSR1A|=1<<TXC1;

return;

麻烦大家了,帮我看看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

希望大家能教教我

网友A:
楼主真有造化,

void f_USART1TxWord(unsigned int c)

{while(!(UCSR1A&(1<<UDRE1)));//空闲可以发送吗?

UDR1=(unsigned char)c; //数据类型不同,防止编译器产生警告,最坏有可能不准编译通过。

while(!(UCSR1A&&(1<<TXC0)));//发送完成了吗?

UCSR1A|=1<<TXC1; //清发送完成标志位,准备作下一次发送。

UDR1=(unsigned char)(c>>8);//发送高8位。

while(!(UCSR1A&&(1<<TXC0))); //发送完成了吗?
UCSR1A|=1<<TXC1;//清发送完成标志位。
return;

网友B:
我不知道你的程序来源于何处

USR支持单字节发送,所以双字节需要变成两个单字节数据后进行发送,至于变得方法则是通过移位和类型强制转换完成

网友A:
程式也有错的!看漏眼了,

while(!(UCSR1A&&(1<<TXC0)));//这是错的!逻辑与。
while(!(UCSR1A&(1<<TXC0))); //这才正确!位与。提取TXC位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是我打错了

while(!(UCSR1A&&(1<<TXC0))
是我打错了,正确的是while(!(UCSR1A&(1<<TXC0)));
我主要不明白,怎么会有int强制转char,该怎么转,能否举个例子给我,我只在书上看过char强制转为int

网友B:
两个字节的数据类型变成两个分别存储的单字节数据

也就是把数据拆分存储所以会有int强制转char
方法在4楼说过了,移位或者通过按位与求得数据,然后用强制转换得到
简单例子:(错了别打我PP就行)
unsigned int SoureData;
unsigned char TgDataH, TgDataL;
TgDataH = (unsigned char)((SoureData >> 8) & 0xFF);
TgDataL = (unsigned char)((SoureData & 0xFF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