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不喜欢9位模式~~~飞船受"**"影响太重---"程式"~~~村里叫"程

楼主(2008-05-10):
《atmega128原理与开发应用指南》上的例子,接收9个数据位的帧
马老师给的例子如下:
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(void)
{unsigned char status,resh,resl;
/*Wait for data to be received*/
while (!(UCSRA&(1<<RXC)));
/*Get status and 9th bit,then data from buffer*/
status=UCSRA;
resh=UCSRB;
resl=UDR;
/*IF error,return -1*/
if(status&(1<<FE)|(1<<DOR)|(1<<PE)
return -1;
/*Filter the 9th bit,then return*/
resh=(resh>>1)&0x01;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

这个例子不懂的地方有两个
1.关于return -1代表什么意思啊,是不返回的意思么
2.resh=(resh>>1)&0x01;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是什么意思啊
既然resh=UCSRB,那么resh>>1就是把UCSRB的位1 RXB位右移1位,这样RXB位的数值就移动到了第0位上,在于0x01相&代表什么呢?这样一来,resh的值只有两种情况00000001或者00000000.不明白这样有什么用
另外最后一步resh<<8的话,不就变成00000000.在于resl或,值不变啊。不是多余的么?干吗不直接写 Return resl
在我们的avr问了,但是没人教我,希望这里有好心人,教教我,我真的看不懂,并非偷懒,很着急,初学avr好难

网友A:
的确有错,resh应定义成16位unsigned int resh

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(void)
{unsigned char status,resh,resl;//才8位定义。
。。。。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//resh 原定义是8位,resh左移后变成0了,真垃圾!

网友B:
可以直接读取RB8(GCC中)不必读取寄存器值

网友A:
这个程式有致命的逻辑错误,等所长的详细分析!

楼主:
麻烦解释详细点

谢谢各位帮我,可是貌似问题还是没解决啊,能否1.关于return -1代表什么意思啊,是不返回的意思么
2.resh=(resh>>1)&0x01;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是什么意思啊
回答下啊,稍微详细点

网友A:
这个程式99%都能看懂,但有致命性的设计错误,

还是请所长来分析,这可不是俺的特长,呵。。。呵。。。

楼主:
难道现在的书都是错误频频么,对于初学者好难

如上,还请大家费点心,教教我,本人真的很急,哎,有不懂的问题,周围连个请教的人都没,只能上网靠大家帮忙了

网友C:
不喜欢9位模式~~~飞船受"**"影响太重---"程式"~~~村里叫"程

网友A:
打漏了“人”字,这个程式99%的‘人’都能看懂

网友A:
所长的MCU比俺的三脚猫功夫精得多了,

引用 网友A:
AVR 单片机  ←返回版面

103楼: 比俺的三猫功夫还精,肯定发现以上的致命Bug的!

引用 网友D:
AVR 单片机  ←返回版面
66楼: 马甲zhousd说得太过分了
你不如说反对飞船就是反奥运、反D、不爱国。

起码俺就自认为比飞船学得精,飞船太爱面子了。

楼主:
再帮我看看吧

2位,能否帮我讲解一下,至少解释下resh=(resh>>1)&0x01;
这句吧
我很着急呢

网友B:
求得RB9 的值而已

网友A:
把RX8第9位取出来,

resh=UCSRB; //UCSRB--b7,b6,b5,b4,b3,b2,RX8,b0
resh=(resh>>1)&0x01;

网友B:
呵呵,俺求楼主您去看看手册好么

到处都有中文的,例如中文版(官方)的mega8手册第142页就写了关于寄存器的详细叙述。

网友A:
程式的确有致命性的设计逻辑错误,还是请农讲所长分析,

网友B:
是不是这个错了?

while (!(UCSRA&(1<<RXC)));
应该是:while (UCSRA & (1 << RXC));

呵呵还有我还是习惯使用习惯的称法 :

程序

楼主:
还是不懂,再帮我看看啊

手册我看了,我知道首先要先从RXB8读取第9位,  我不理解的是 如何把RX8第9位读取出来呢?
就好比这个句子
resh=(resh>>1)&0x01;

既然之前已经有了resh=UCSRB,那么resh>>1就是把UCSRB的位1 RXB位右移1位,这样RXB位的数值就移动到了第0位上,在于0x01相&代表什么呢?这样一来,resh的值只有两种情况00000001或者00000000.这两种情况又能代表什么呢。RXB8是第一位,而不是第0位,而上面这个句子是第0位分别位0和1的情况
所以就不明白了

楼主:
while (!(UCSRA&(1<
while (!(UCSRA&(1<<RXC)));
应该是:while (UCSRA & (1 << RXC));
这个应该不会错,很多都是这种用法while (!(UCSRA&(1<<RXC)));

网友B:
晕了,你需要的是第九位的结果,不想看到其他的

所以只要第九位的结果存在就行,于是乎,移位到第0位,然后按位与只保留第0位那个RB0 的结果。
晕乎,我学习语文去了,好像越说越糊涂,总也表述不清。

楼主:
dai_weis朋友,我看了手册

但是手册上很多东西变成程序我会觉得有些无法理解,可否请你稍微给我讲仔细点呢?如果因此浪费您的时间,实在不好意思,可是对于一个初学者,想不通是很难受的,所以我现在很想知道为什么

网友B:
呵呵,基本不用傻等这种方式

因为我还需要MCU做好多工作,它完成了用中断通知就好了

网友A:
马老师对硬件理解不透的结果,应该是实战不够!

楼主:
别见怪,不是很理解

0 位是 TXB 位啊,那样的话代表TXB为零或1,对不起了,有时候可能解答的人心里明白,可是问问题的人还是很不明白,希望你别见怪

网友B:
睡觉之前做做好事,也许明天就没有心情了

对于RB9的位置在寄存器的第一位即是bit1
所以RB9的值应该存放在XXXXXX?X,就是? 的位置
那么其他的X对你来说没有用途
C的基础中要是取得某一位,那么需要怎么做?
你不会去把X & 0b00000010;的方式吧?
也不是不可以,呵呵
一般把需要的位移到第0位,然后去掉第7-1位的值,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

网友E:
没错,扣个帽子还可以:

可读性差,因返回是unsigned int,gcc 对resh做了类型转换。

网友A:
对硬件理解不透,整个逻辑设计有问题,垃圾的设计!

所长。。。在哪里。。。出来分析一下!好让俺见识一下所长对MCU的精通呀!

楼主:
有些明白了,真的非常感谢,dai_weis

因为resh=(resh>>1)&0x01,并不是UCSRB=(resh>>1)&0x01,如果是后者就是TXB位了,不符合要求,而前者只是让resh获取第9位的值,是这样的吧,谢谢你,朋友,如果想要电磁场入门,找我就好了,一定耐心解答:)
另外我感觉X & 0b00000010更好理解一点哦,是把
最后祝您步步高升

楼主:
t.jm 麻烦告诉我

引用 网友E:
AVR 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28楼: 没错,扣个帽子还可以:

可读性差,因返回是unsigned int,gcc 对resh做了类型转换

如何看出来做了转换,程序里面似乎没有啊???

网友E:
这个类型转换是隐式的,

对此我做了测试,resh左移8位不会丢失,就好像resh是16位一样。如果老马做强制类型转换就安全了,他漏了而GCC帮他做了。

网友F:
ls,这个工作有的编译器会做,有的编译器不会做的

网友G:
某些人净会蒙小菜鸟,碰到真正的高手,P都不敢放!

不好玩。

网友E:
所以说要多看代码规范,才能写出安全的代码。

网友H:
原来21IC的某些所谓的高手是平常用嘴吹出来的!

终于见识到了。。。

楼主:
THANK YOU

呵呵。我很多不会,劳大家费心了

网友I:
resh<<8是16位,而不是8位,这是C标准

程序没有问题。

resh<<8是16位数据,而不是8位。C语言<<自动将不满int型扩展成int型(这是C语言标准)。
返回的是一个16位数,高8位是resh,低8位是resl

楼主:
谢谢

虽然我是电磁场专业但有你们的帮助我相信我会**学下去

网友J:
我的理解

这个例子不懂的地方有两个
1.关于return -1代表什么意思啊,是不返回的意思么
2.resh=(resh>>1)&0x01;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是什么意思啊
既然resh=UCSRB,那么resh>>1就是把UCSRB的位1 RXB位右移1位,这样RXB位的数值就移动到了第0位上,在于0x01相&代表什么呢?这样一来,resh的值只有两种情况00000001或者00000000.不明白这样有什么用

1.程序注释已说明白,如果接收错误的话,返回-1;
2.
resh=(resh>>1)&0x01;
/*
//获取有效数据的第9位,注意前面接收的时候是resh=UCSRB;
//而实际有效位RXB8在UCSRB寄存器的第2位(从1算起)
//所以取有效数据需要把第一位移走(右移1位),然后把其他无用数据清除
//即移完后再&0x01;
*/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//将接收到的9位数据合并成一个整形数据返回

3.题外话:飞船没必要揪住什么稻草不放,结果这只是数据手册上提供的例程而已,并非出自马潮之手(取来用之)。至于程序的致命之处,鄙人确实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,说不定也有可能只是你自以为是呢
(正如

引用 网友A:
AVR 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3楼: 的确有错,resh应定义成16位unsigned int resh

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(void)
{unsigned char status,resh,resl;//才8位定义。
。。。。
Return ((resh<<8)|resl);//resh 原定义是8位,resh左移后变成0了,真垃圾!
}

呵呵。技术讨论,最好对事不对人,以和为贵,互通有无。

网友J:
难道所谓致命错误是

本身想发送-1这个值,而恰巧发生接收错误的情况?

网友E:
-1代表0XFFFF,正常时候9BIT是不会有

这个值,所以可以用来表示错误。

楼主:
飞船其实说的有道理的

马老师也认为数据手册里的这个程序有些问题,好像应该先转为int更保险

网友K(2013-05-22):
引用 网友A:
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(void){unsigned char status,resh,resl;//才8位定义。。 ...

你才垃圾,自己不懂不要说程序有问题,函数的返回类型是unsigned int,resh和resl都是八位,返回值是16位,resh作为返回值会被编译器自行扩展到16位,所以不存在数据丢失的问题。

……你到底懂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