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,开机再关机接着上次工作

楼主(2008-08-06):
AVR, vr, tiny, TI, ic
请教:TINY13有没此功能,没有其它存储IC.
关机的时间不一定,有可能很久(如一天,或是半月之类的)。

网友A:
你只有加后备电源,然后让单片机休眠

单片机复位是要重新初始化PC指针的,休眠可以降功耗,然后用后备电源来挑着。

楼主:
回2楼

首先,谢谢你的帮助!
我看到别人的产品上面没有备用电源,也没其它的IC,只有一个开关。开关一次,其模式变一次(接着上次的的模式)
如共有ABC三种模式,开关第一次为A模式,再开关就B模式,再次就是C模式,如些循环!

网友A:
用非易失性存储器把状态存起来

下次上电的时候来读。可以用片内E2如果太频繁,就用铁电。

网友B:
支持4楼

具备可操作性,有点像电脑的休眠状态,不过断电前要保存所有寄存器和RAM中数据,就得得用这两者加起来的容量的EEP了,而且不能使用直接切断电源的方法断电了

网友A:
其实不需要在断电前保存

因为状态转换都是在有电的时候,用户操作按钮时进行的,只要在检测到按钮动作后先写E2再转换状态(或者索性直接从E2重新读一次,用状态机来写)。这样就没有掉电这种麻烦的事情了。

楼主:
已完工了!

用内部EE.....记录次数!
再把次数读出转到IO口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