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大虾门,副时钟32K 异常了,急S

楼主(2008-08-13):
    我用ATMEGA48 32K副时钟5秒唤醒1次,作1次A/D检测,同时LED闪1下. 现在发现有这样情况: 在极偶然的情况下,CPU 0.5就唤醒1次,LED以1/0.5s 闪动.而且出现这个异常后,只有重新上电才恢复正常.

    在程序上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,5秒定时中断程序里,我都会刷新所有和异步时钟相关寄存器,如模式,分频参数等.

      请指教,谢谢大家.

楼主:
32K上用的是7P的电容,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.

网友A:
7P电容不需要

内部振荡器针对32.768 kHz的钟表晶体进行了优化.
见datasheet中文版140页.

楼主:
1开始也是不加的,出现异常后才加的. 但没有解决问题.

网友B:
软件问题

有可能是程序问题。检查程序。
用示波器看出问题的电路频率是不是32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