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问把M8,M48贴片单片机焊到PCB上,有什么好方**

楼主(2008-08-15):
用电烙铁一个管脚,一个管脚的焊,太烦了,眼都看花了。

请问把M8,M48贴片单片机焊到PCB上,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?

谢谢!

网友A:
0.3mm焊锡丝

顺着管脚排列方向,烙铁依次滑动

网友B:
拖焊

拖焊,SMT IC的烙铁焊接办法。 从0.4MM到1.27mm都可以焊。具体方法,还是要面授。
简单的道理,就是不怕连锡,连起来,然后拖。十分漂亮。

网友C:
再用点助焊剂

网友D:
多练,M48的贴片不算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