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一个Mega16的ADC的问题。内详

楼主(2008-08-16):
当打开ADC中断并使能ADC位ADEEN后。
不论是否设置了自动运行位ADATE和ADC的启动位ADSC,只要是进入了空闲模式,那ADC就会进行转换,并产生中断。是这样的吗?

楼主:
我接电路就是这样的结果,所以问一下。

网友A:
可可

只要你打开了ADC中断以及全局中断,并符合中断的全部条件,则ADC就会进行转换,并产生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