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,AVR烧写软件那么多,通用否?

楼主(2008-08-18):
不同的下载线用同一软件可否?

网友A:
看软件支持的类型

软件支持就可以,不支持那就不行了

楼主:
多谢

我用的是SL的,以前用并口,

现在换了个烧写器,是USB的,自带的软件不好用,刚下的SLISP支持USB,呵呵谢谢L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