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32l的isp电路问题

楼主(2008-08-19):
mega32l工作电压是2.7到5,那末他们的ISP电路都一样吗?

网友A:
手册中有关于ISP时候电压的要求

网友B:
这个问题还真不清楚

原来只是在5V下用过,理论上看的话好像不行,,如果工作在2.7V,SPI接口的(高)电平为2.7V,而PC机的并口的(高)电平则为5V,这样电平可能不匹配,如果AVR的IO口耐压可以到5V还好,但是好像AVR的IO耐压为VCC+0.5V,如果采用5V的话,单片机可能会被烧坏,如果用2.7V供电不知道行不,不知它对于并口来就是不是高电平,如果是的话就好了,这样的话电路就是一样的。
    如果是用JTAG的话,那么就一定是相同的电路,因为AVR的JTAG可以是串口(也有USB)实现的,而它本来就是经过了一个电平转换过来的,不过要注意电平转换芯片的范围要宽,要包括2。7~5V这个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