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单片机的BOD门槛电压准确吗?

楼主(2008-08-23):
如果有误差的话,会有多大?

网友A:
根据数据手册, 精度相当的高

看手册吧

网友B:
绝对精度应该不会太高把,估计稳定性应该还可以

网友C:
有一个范围,但手册中说BOD的主要目的是保证

MCU在电压低落到不能正常工作自前,复位,所以稳定性还是不错,但电压的一致性并不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