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64**,症状很奇怪。

楼主(2008-08-26):
症状描述:
上电后,液晶屏上无显示,按键操作无反应,测试灯也不亮(该测试灯在中断里每隔一秒取反),将复位端与地短路也不能复位。

以上症状在开机二十次,至少会出现一次。
只要开机能正常,则控制功能全部正常。无任何异常现象。

系统介绍:
硬件:
主控制器为MEGA64单片机,工业级;有一路AD采样(热敏电阻测温),一路开关量采样,4路开关量输出(控制继电器)。
AVCC和Vref分别接两路TL431,TL431输入12V输出5V。

软件:
上电后延时10MS,初始化IO,初始化定时器,初始化AD(AD参考为外部输入),初始化LCD。。。。最后进入主程序循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在测试过程中断开AVCC,Vref后发现开机能正常。
将AVCC,Vref直接接+5V后,也能正常。
接TL431输出就不行。
不知是何解。。。。

楼主:
TL431输出5V正常

而且AVCC端接有470UF大电容,排除上电瞬间有高出5V的情况出现

楼主:
死机后连复位都复不了,这一点很奇怪

网友A:
VCC和AVCC电压差多大?

网友B:
压差不到0.1V

之前用的开关电源,后来用线性电源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C:
kao,典型的LATCH UP

网友D:
第一个引脚悬空了吗?

或者接上拉电阻,要不然复位时进入ISP状态,就象死机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