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用Atmega168单片机测量温度,一个解不开的谜

楼主(2008-08-28):
我看到一个国外的产品,用Atmega168单片机带16M外部晶振,不用温度传感器,可以精确到每度地测量PCB上的温度,我对比测量过,还相当准。有没有高手知道,是怎样用软件做到的呢?

楼主:
???

ATtiny25是有内部温度传感器.可是Atmega168看规格书上没有内部温度传感器啊

网友A:
不会是用二极管测的吧

网友B:
应该是用二极管的节或者三极管的节测的,有热敏电阻么?

楼主:
周围也没有二极管或者三极管

一定是用软件的方法,不知利用内部RC振荡与温度的关系或者利用WDC与温度的关系,否做到?

网友C:
能否把板子拍几张比较清晰的图放上来

或者是把原理图抄出来让大家分析。

使用RC和WDT的温度漂移测量这个估计可能性很小。。。

网友D:
可能是利用了它内部那个不太准的基准源

若外部供电已经过稳压的话。

网友E:
没有看到温度传感器,不等于真的没有...

比如,传感温度的器件(包括热敏电阻之类)就可能藏在ATMEGA168芯片底下,
你没看见罢了。P/N结的温漂系数很小,信号不加放大行吗?频率漂移,不能自检。

楼主:
相关电路已经抄出来

这是一个三相马达控制器,ABC三相输出电路相同,AB部分电路省略了,与C组相同.唯一C路电路有一点不相同,多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电路(红线框内的),U2是SC70-5封装,上面有1A3AB字样,我猜是LMV321,不知对不?这部分电路的功能也不清楚,难道测量温度靠这块电路????好象不可能呀!

楼主:
11楼是对的

这里有误,adc6和avcc管脚应对换,不过这无关我的问题吧?

网友F:
我想对方是根据线圈阻值变化来求计算温度的吧

网友G:
Atmega168单片机测量温度,一个解不开的谜

可能是热敏电阻呢

楼主:
一直没有发现对温度敏感的零件.

一直没有发现有对温度敏感的零件。包括热敏电阻、电容、二三极管、传感器等。

网友H:
热敏电阻有贴片封装形式的……

网友D:
Q20的Rds(on)随温度变化

Q1在Q20导通期间同步导通,Q20源漏压降经R12、C2积分,放大后送到单片机ADC。但这样弄需要检测马达电流,未看到有

楼主:
还是软件处理的

原来M168的内部RC振荡和外接晶振可以同时使用,DATASHEET上有讲到.可以在用内部RC振荡时计外部时钟,而内部时钟的随温度变化很稳定,于是可以计算出温度了,规格书上有内部振荡频率与温度/电压的关系图

网友C:
即使能大致检测温度,估计也是个得不偿失的方案

老实点弄个热敏电阻也没几毛钱。。。

网友I:
如果adc6和avcc管脚应对换的话

那么C10, 很有可能是一只贴片的热敏电阻,拆下来量下看看。

网友C:
RC受VDD的影响很大。。。

虽然对温度的特性稍好,但VDD的影响足以致命,个人认为该方案不太妥当。

楼主:
毛毛猫说得也有理

ADC6实际上是一路无关的输入信号,没有接在5V上,AVCC是5V用一个电阻电容滤波接上的.所以不用将注意力放在它们上面.这些零件我用普通件换过,测温度同样是很准的.
所以尽管毛毛猫说得也有理,但我敢肯定是用软件做的.要是Atmega168能解密出来就有结论了,可惜好象没人能解密.

网友J:
从ADC7那里可以看出来的,估计其中一个是NTC

网友K:
把每个原件都加热试一下了

用烙铁将原件逐个加热,看下那个原件最敏感

网友L:
把马达拆掉,还能测温度吗?

网友L:
怎么没下文了?

网友M:
测PCB的温度没什么价值,测驱动VMOS或电机线包温才有用

网友N:
19楼,请问R5,R8和C1是做什么用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