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8-31):
我用的笔记本,没有并口,能用USB转并口,然后再用isp来下载程序吗?

网友:
可以直接用USBASP或者USB口的AVRISP下载啊,
我淘宝店里就有,见签名

网友A:
可以

最好使用USB接口的ISP下载器,硬件的,软模拟都可以
目前一种是USBASP,试用软模拟USB
一种是USBISP,把USB模拟成串口
还有就是带有硬件USB接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