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TMega16开发实验板成功制作,给大家秀一下

楼主(2008-09-09):
我的M16开发实验板,新出炉的偶:)

这个是电路板的照片,所以I/O口都扩展出来由单排排针可供连接.板上资源有3个LED灯柱

方便观测I/O引脚状态.有一个RS232接口可以和PC通讯.使用L7805稳压供电,电源纹波小对

系统影响小.具有防电源反接设置.当反接时不会对系统造成损伤.

看看焊接完毕后的图吧!

由于没有8位LED灯柱只有10位的所以就有2位是不亮的.4位拨码开关是控制4路I/O

口的上拉电阻的,即拨到ON,上拉电阻公共端接到VCC,否则公共端悬空.当您要通过

单排排针连接IO脚到其他试验器件时将拨码开关置为OFF,则灯柱/按键等设备等于

被方便的切开了.上电后POW灯亮.

请大家提提意见,您的宝贵意见是我开拓的动力,谢谢您!

嵌入式开发工程师,精通AVR,DSPIC等单片机。希望和大家交流。
新浪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chanzongyidai
雅虎小站:http://dpjyd.zhan.cn.yahoo.com/
QQ:1048185807

楼主:
焊好的板子

网友A(2008-10-30):
如果单纯用作开发板的话

如果单纯为了学习的话,很多I/O可以用跳线来进行复用。

出了扩展的LED,串口外。

还可以扩展很多其他的功能模块。

比如,扩一个LCD,扩一个I2C接口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