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JTAG仿真和debugWIRE仿真

楼主(2008-09-14):
请问JTAG仿真和debugWIRE仿真和普通仿真器仿真各自有何区别,JTAG仿真和debugWIRE仿真能否单步仿真和察看片内资源,小弟再一次跪求,希望各大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看看详细介绍

什么是JTAG?

JTAG是Joint Test Action Group(联合测试行动小组)的缩写,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(IEEE 1149.1兼容),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。JTAG用来对芯片进行测试的基本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(Test Access Port;测试访问口)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内部节点进行测试。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:TMS、 TCK、TDI、TDO,分别为模式选择、时钟、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。

TMS: 测试模式选择。此引脚用来实现TAP 控制器各个状态之间的切换。
TCK: 测试时钟。JTAG 操作是与TCK 同步的。
TDI:测试数据输入--需要移位到指令寄存器或数据寄存器(扫描链)的串行输入数据。
TDO:测试数据输出-- 自指令寄存器或数据寄存器串行移出的数据。

现在,JTAG接口还常用于实现ISP(In-System Programmable;在线编程),对EEPROM、FLASH等器件进行编程和在线调试。JTAG编程方式是在线编程,传统开发流程中先对芯片进行预编程再装到板上的模式因此而改变,简化的流程为先固定器件到电路板上,再用JTAG编程,从而大大加快工程进度。

AVR 的JTAG功能(只有部分型号才有)使得AVR的调试工作非常简单,可以通过JTAG 接口对Flash、EEPROM、熔丝位和锁定位进行编程。使用AVR studio软件和JTAG硬件( AVR JTAG编程器,AVR JTAG仿真器)可以进行程序下载(亦即编程)和程序在线调试。通过JTAG功能,工程师可以方便的观察各个寄存器的变化和程序的运行情况,十分适合单片机的学习与系统开发。

调试方法参考本站新手入门教程——AVR jtag 在线仿真调试快速入门:http://www.avrvi.com/start/guide_avr_studio_debug_quick_start.html

什么是ISP?

ISP是一种通用的程序下载方式,所有AVR单片机都有ISP下载接口。可以通过ISP下载线或者STK500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。ISP下载线成本低廉,制作简单,一个并口ISP下载线只需几十元即可得到。但是通过ISP的方式下载程序速度慢并且不能实现在线的仿真调试,所以这种编程方式并不适合于单片机的学习与系统开发。

下载方法参考本站新手入门教程——使用ICC和并口ISP下载线下载程序:http://www.avrvi.com/start/ICC_isp_download.html

什么是Debugwire?

为了降低成本和调试引脚的开销,ATMEL公司在AVR器件上使用的新的调试接口——Debugwire。通过Debugwire的方式,用户可以实现程序的在线调试,调试方面Debugwire与JTAG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仅使用一根信号线(RESET),即可完成调试信息的交互,达到控制程序流向,执行指令以及编程熔丝位的功能,但是在使用中尚需接电源信号:VTref(VCC)、GND。要注意的是,Debugwire不同于JTAG,它只是一种调试接口,而不是编程接口,也就是说不能通过Debugwire下载程序。

JTAG,ISP,Debugwire的区别。

JTAG: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和在线仿真调试,程序下载速度快。只有部分器件支持。在JTAG使能的前提下程序的下载和仿真无需进行其他设定即可。

ISP:只能进行程序的下载,程序下载速度慢。所有AVR单片机均支持ISP程序下载。

Debugwire:只能进行程序的在线仿真调试不能进行程序的下载。只有比较少的器件支持Debugwire方式仿真。目标MCU的ISP功能和debug WIRE功能是互斥的,使能了目标MCU的 debug WIRE 功能后ISP功能就无法使用,使能了ISP功能后debug WIRE功能就无法使用。

http://shop.avrvi.com/article-18.html

网友B:
不说那些复杂的了,两种接口的芯片我都用过,能单步仿真和察看片内资源。

网友C(2012-12-23):
那使用了debugwire调试的时候如何下载程序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