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/D转换

楼主(2008-09-15):
我在用mega48的A/D转换时,参考电压为0.462V,输入电压是0.062V,为何转换出来的总是最大值0x3FF?
端口配置是没有错的,Vref外接电压,0.5V左右

这种情况下,如果配置成AVcc或1.1V 都有显示转换值,在允许范围内(但是不正确)

如果配置成AREF,则转换值总是最大值0x3ff,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?

网友A(2008-10-19):
我也学学

看看

网友B:
选错通道了吧

选错通道了吧

网友C:
基准有要求

看文档,好像基准不能太低。

网友D:
基准要大于1V

楼主:
问题解决

谢谢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基准太低了。

网友E:
7楼所说的单片机性能怎么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