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l128能使用CS8900A做以太网接口么?

楼主(2008-09-16):
我需要做一个环境控制器,整套系统中唯一没做过的就是以太网电路这部分。开始想用ARM7,后来发现自己英语太差了,而且时间有点紧,就想用AVR。请问各位大侠:用atmel128能配合CS8900A做以太网电路吗?如果可以,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呢?

不要推荐RTL8019,那东西没工业级的。

某菜鸟诚心求教!

楼主:
自己顶

自己顶一下。要是问得太菜,请指正~要是有好建议也请提出!!!

网友A:
应该可以!!!

网友B:
既然都上以太网了,还是用arm吧!

成本比AVR方案应该低!

网友C:
Microchip 有ENC28J60

SPI接口的,也是工业级的

网友D:
方案肯定是可行的

  但的确不如用ARM,当然也包括其它处理器。最好选内置MAC+PHY的,最不济也要带MAC的。和集成的相比,Atmega128成本没有优势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!!

回复6楼:这个片子看上去不错啊,其实我要的功能本来就很少,关键是有一台外购的设备,只要能和这台设备通过一根交叉网线通信就行了。

回复7楼:您说的内置MAC+PHY,这个大部分网卡芯片都集成了吧?最起码CS8900A还有6楼说的ENC28J60都包含了吧?我找了一些别人的例子,很多是用ARM+RTL8019或者CS8900的,但我感觉ARM在其中的作用只是完成TCP部分的协议,然后通过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把这些半成品发给RTL8019,再通过配置8019的控制寄存器向外发完整的帧。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