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32开机复位时要不要关看门狗

楼主(2008-09-23):
  我的项目不需要看门狗,开机时要不要关它?默认情况下看门狗开还是关?

网友A:
应该还需要配置熔丝位吧?

这个片子我没有用过,但mega16和mega128等都是这样的,默认配置看门狗是关闭的,

如果要用到话要编程看门狗的熔丝位,然后再开看门狗。

所以如果你没有用到看门狗的话,开机应该是不用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