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什么情况下调试正常,但编译后运行不正常?

楼主(2008-09-26):
目前刚写了个程序,用的是ATmega88,使用IAR编译器,在调试时均正常,但编译后就运行不正常了,使用了WDT,看指示灯好像一直在复位。另外我是通过优化编译的,尺寸7.6K,如不优化则9K多,不知是否这种情形。假如不是这种情形的话,那还有什么情况会产生这种问题,当然前提是编译设置参数是不能有错的。

网友A:
你调试用的什么调试的?仿真器?

如果是的话,方法见我笔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