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助:熔丝配置成了CKSEL=0000,SUT=00

楼主(2008-09-29):
我首先外接了另外一片正常工作的单片机,其振荡频率为7.3728M(外接晶体振荡器),从此单片机的XTAL1上或XTAL2上引出线到配置错的单片机的XTAL1(未外接任何其他元件)上(同一个电源供电),还是配置不了熔丝,该怎么办啊

网友A:
不知道有信号发生器吗

我用信号发生器发生4Mhz左右的方波脉冲(估计用另一个单片机i/o口产生方波也成,没实验过),连接一个时钟输入,具体那个忘了,貌似x2,然后用isp的方法修改熔丝,屡试不爽!
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