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问大家avr编译器iccavr6.31a如何破除时间限制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10-02):
看来确实是菜鸟。

google之。

网友B:
别用icc

别用icc了,太烂了,编译不能优化,优化就出错,效率太低,比winavr低30%(用浮点库的情况)。

网友C:
不用考虑make

可是不用考虑MAKE问题啊

找个keygen 吧,6.31很好找啊

网友D:
make

如果你没有特殊要求MAKE很简单啊,将例子复制过来,改改里面的文件名就好了。别太依赖窗口操作,会逐渐落后被淘汰的。

网友E:
直接换个编译器吧.反正都用盗版了.

咱盗就直接盗个卖得最贵那个IAR AV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