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上电不启动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用atmega16 做一小电路,用内部4M频率,复位引脚用5K电阻接VCC.看门狗没用(没有做设置).上电后无反应,但碰几下复位引脚就可以工作!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?
谢谢

网友A:
虚焊

虚焊,或者没有退藕电容。

楼主:
已解决!

熔丝位写错了,写成了用外部RC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