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上电复位后,默认状态下接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振荡器?

楼主(2008-10-02):
用mega32做了个小项目,外接了一个16M的晶阵,但感觉好象运行时用的是内部振荡器,不知怎么回事.难道mega32默认接的是内部振荡器?请帮忙解释一下.

网友A:
没看懂……

你接的什么就是什么呗,难道你还能同时用两个?

楼主:
内外部震荡需要设置吗?

我的意思是说,选择外部晶振或者内部震荡,还需要设置一下吗?

网友B:
问这个问题之前建议LZ仔细看看手册

AVR默认是内部的RC振荡器,若要用外部晶体振荡器需要修改熔丝位

网友C:
多看看手册啦

网友D:
不是上电复位的问题,而是熔丝位的选择问题

网友E:
AVR出厂时都被设为内部RC振荡器,自己烧录时修改熔丝位即可

网友F(2011-10-06):
基础知识,多学习下

网友G(2015-08-03):
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,我修改了熔丝位的时钟设置为外部晶振,结果吧那个的单片机弄得不能ISP了。怎么弄呢,这个设置可能导致熔丝位被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