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助热敏电阻采集温度问题

楼主(2008-10-16):
小弟最近在做热敏电阻采集温度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,热敏电阻在没有接入电路的时候是10.5k左右,而接入电路通电后阻值就会变小很多(电阻测量是测电压求出的),我用的是ntc10k的电阻,难道是电阻自身的功耗对电阻值产生的影响吗,那请问大侠们应该怎样处理下啊?

网友A:
接到信号调理电路上

不是测电阻,是测量调理后的输出电压。

楼主:
是测得电压

恩我是测的电压,关键是我要最后得到的信息是热敏电阻的阻值,这样才能和温度对应上,我是根据测的的电压计算出阻值的,问题是这样出来的阻值和没有接入电路前差2k多呢,很郁闷啊

网友B:
求分压比

串接4.7K电阻后接到5V电源,测量出连接点的电压,用分压比求出电阻值,查表求出温度值. 如果热敏电阻是好的; 计算出来的阻值变化,说明它的温度变化了.

网友C:
可能电流大了

测试电流小一点

楼主:
解决了

   问题解决了呵呵,问题没有出现在功耗上,是我mcu相应口没有设成高阻状态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