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检测不到18b20的应答信号的原因一般是什么?

楼主(2008-10-20):
如题,请各位大虾们各书其见,大家共同谈论下,最近调了一天还是检测不到

网友A:
时间问题,18B20完全用时间来控制。时间不对,就什么都没有

网友B:
控制时序不对

网友C:
阿发

假设你是初学者的话,问题基本上都是时序的问题。。。。,因为如果是过来人都是直接拿老程序套的,一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