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双龙电子的老师下图声控电路中的参数?

楼主(2008-10-24):
请教双龙的老师,这个声控电路中的R8是33M 还是3.3M啊?图中的R11电阻有什么作用呢?谢谢!!

网友A:
图上肯定是3.3M

楼主:
这么看上去像是33M啊?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原理呢?

楼主:
问问电路中的电源是5V吗?

网友B:
嘿嘿

R8=3.3M  是Q1的基极偏值
R11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上拉电阻!

网友C:
不出意外,都是5V的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就是SL-DIY08-08智能教学机器人说明书里的电路,说明书上看不清参数,这个电路是不是就是当有信号的时候三极管就导通了,输出就成了低电平。那这个声控启动就是利用检测这个IO口的1.0电平是吗?电路元件的参数要怎么计算出来的啊?

网友D:
可以这么算!

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,VCC是5V,CMOS输入高电平是0.7VCC,
则当Ic小于(1-0.7)VCC/10K=0.15mA,认为是高电平。
则Ib必须小于1.5uA,才能保证不讲话时,CPU输入是高电平。
则Rb必须大于(5V-0.6V)/1.5uA=2.933M。
当没有声音时,集电极是高电平,当有声音时,集电极电流变大,
才有可能变成低电平。

在以上的假设场合,电阻必须大于3M,实际上考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差别,
需要更大的电阻,或许10M,或许33M,但是3.3M是比较危险的。

楼主:
啊,这个电路参数阻值到底是多少啊?

网友D:
难道你读书的时候,老师直接告诉你答案?

答案重要还是解题的过程重要?
真是小学生水平都不如!

楼主:
HUIFU

解题的过程重要啊,我就是想买两个元件搭个电路看看,只是不知道要多大的合适。。

网友D:
电阻又不值钱

各种各样的电阻各买一包就可以了。
如果你去买几个,谁卖给你?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业内的。
其实买几个和买一小包的价格差不多。
可以串联并联解决的。

楼主:
谢谢

 谢谢gx_huang朋友,俺们就是业余啊,不是业内的啊。要是就好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