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如何在在IAR for AVR中定位程序代码起始地址

楼主(2008-10-27):
请问高手门如何在在IAR for AVR中将原来0x00的代码起始地址修改?

网友A:
通过链接脚本文件xcl文件定制

网友B:
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呀~ 比如说一下XCL里的哪个命令,如何修改,或者给个贴图也好~   你这样说了还是不很了解~

网友C:
定义代码段的起始地址即可

比如:
-Z(CODE)CODE=_..X_INTVEC_SIZE-_..X_FLASH_END
可以看看范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