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IAR 问题~

楼主(2008-10-27):
请问如何让生成的LST文件里C和汇编都存在呢,就是一句C,然后对应着汇编~这样,我生成的怎么都是只有一个函数名称是C的,其他的就都是汇编的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:为什么LST里的有些函数找不到,系统是有调用~ 但是就是找不到具体在哪,是不是编译器给藏起来了,怎么 找到呢?

网友A:
代码结构复杂了Lst有时就不全,可以从模拟调试里的反汇编窗

楼主:
这样的呢~

   这算什么。**版本的BUG吗?   这种问题正版不会有吧~ 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想请教一下~   是设置哪个选项打开这里~

楼主:
我顶~  顶到满意答案为止。

网友B:
如下!

options-->c/c++-->list-->output list file ( assembler)
有些系统初始化等函数是编译器加上去的,有的文件在安装目录里面能找到原型并修改,例如你的系统需要复位后保存ram中的数据等就需要修改一些文件来做,当然IAR本身提供了变量不被初始化的关键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