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我写的m8的icp测周期,怎么进不了中断啊?

楼主(2008-11-01):
用gcc编译器,以下是内容:
#include <inttypes.h>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#include <avr/signal.h>
#include <avr/wdt.h>
#include <compat/ina90.h>
#include <avr/eeprom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avr/delay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latile unsigned int a1=25,a2=24687;//为测频设置的两个数
volatile unsigned int shu;//周期数
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1;//参数
static char duanma[]={0x03,0x9f,0x25,0x0d,0x99,0x49,0x41,0x1f,0x01,0x09,0};
//  static char duanm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void xianshi(uint a)
{uchar j,weima=0x01,shuju[6];
 uint i=a;
 PORTD=0xff;
 PORTC=0x01;
 shuju[0]=duanma[i/100000];
 i%=100000;
 shuju[1]=duanma[i/10000];
 i%=10000;
 shuju[2]=duanma[i/1000];
 i%=1000;
 shuju[3]=duanma[i/100];
 i%=100;
 shuju[4]=duanma[i/10];
 i%=10;
 shuju[5]=duanma;
 for(j=0;j<6;j++)
     {PORTD=shuju[j];
      PORTC=weima;
      _delay_ms(1);
      weima<<=1;
     } PORTC=PORTD=0;
}//显示子程序
void ICP_init(void)
{TCCR1A=0;
 TIMSK=1<<TICIE1;//使能icp中断
 TCCR1B|=(0<<CS12)|(0<<CS11)|(1<<CS10)|(1<<ICES1)|(1<<ICNC1);//;//设置icp,分频1024
 TCNT1=0;
 sei();//开中断
}//设置icp
//ICP输入捕获中断处理程序
SIGNAL(SIG_INPUT_CAPTURE1)
{    a1=15694;
     TIFR=(1<<ICF1);
      count1++;
        switch(count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第一次捕获,则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a1 = IC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//第二次捕获,表示一个周期结束,计数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 = IC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SK &= ~((1<<TICIE1)|(1<<TOIE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i();//关闭中断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}
} //icp捕获中断
void main()
{uchar j;
 DDRC=DDRD=0xff;//d口和x口均为输出口
 DDRB=0x0;//icp端口为输入
 PORTB=0x0;//全部不带上拉电阻
 ICP_init();//设置icp
 while(1)
     {count1=1;
      if(a2>a1)shu=a2-a1;
      else shu=65536-a1+a2;
      for(j=0; j<250; j++)_delay_ms(2);
      TIMSK |= (1<<TICIE1);//打开输入捕捉器中断使能
      while(count1)xianshi(shu);//count1循环,等待捕获中断处理完成,
      xianshi(shu);
     }//return 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