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使用AVR内部RC用来做串口通信是不是误差很大?

楼主(2008-11-01):
关于AVR内部RC精确度的问题
    前段时间完成了一个AVR MEG16控制TC35i模块收发短信的设备,使用的是内部的RC震荡。但是最近的一个批次,所有的MEG16串口通信都不正常,不能正确发送数据。内部的RC精度不高,但是不至于差别这么大吧?请熟悉的朋友们说一下你们的使用经验?涉及串口通信等时序要求严格的情况,必须外接晶振吗?谢谢!

网友A:
最好重新校准

使用内部RC,最好重新校准,校准值不是芯片内部提供值。
想要产品稳定,建议使用晶振。

网友B:
肯定有影响了~

如果校准的话应该可以~  根据官方网站上的方法~   但是批量的话太麻烦了~ 而且内部的RC温飘很大~  可以看看他的曲线图~  可能环境温度变化大了,你又不行了。

网友A:
RC校准也不麻烦

RC校准也不麻烦,校准值的范围一般是上下10左右,记得有个与芯片提供值的关系公式,只要取到中间值,在较大的温度范围是可以保证正常通信的。现在许多编程或下载软件支持自动读出并写入校准值,写程序时可以一并完成,不影响批量生产。

网友C:
温飘够大

就现在这个天气,在广东校准好了发到长江以北又得重新校准,呵呵

网友B:
大家谁有实际应用过的经验~

   谁能给个肯定的答复~  实际做过产品的~ 那最有说服力了~

网友D:
本人做个产品

没有做自动校正, 是不可能稳定进入产品的. RC 振荡的频率随温度的变化是比较大的,这个我做过测试.

网友E:
我是被这个问题给弄郁闷了...

所以还是用外部晶振.

网友F(2009-12-17):
内部误差比较大!

网友G:
波特率自适应如何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