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TMega644p的pin change interrupt代码

楼主(2008-11-05):
// 初始化部分
// Pin change interrupt
// PCINT20 enabled, other PCINTs disabled
PCIFR = 0x0f;        // clear all pin change interrupt flags
PCICR = (1<<PCIE2);        // PCINT23:16 enabled
PCMSK3 = 0;
PCMSK2 = (1<<PCINT20);    // PCINT20 enabled
PCMSK1 = 0;
PCMSK0 = 0;
...
sei();    // enable interrupts globally
...

// 中断服务程序
#pragma vector=PCINT2_vect
__interrupt void irqPCInt2(void)
{
    // PCIF2 bit in the PCIFR register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whe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 executed

    static BOOL bDebug;
    if(bDebug){
        DEBUG_LO;
        bDebug = 0;
    }else{
        DEBUG_HI;
        bDebug = 1;
    }
}

楼主:
实际烧到板子上运行时,却进不去PCINT2中断

而其它中断(T0溢出串行收发等)都正常
苦于试验板只有一块,不太容易确定是否是硬件问题.
只是查了查手册中的ERRATA,没发现有用的信息.
各位给点建议吧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

是程序的其它部分有问题

网友A(2015-10-21):
是什么问题啊,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能否将解决方法告诉我,邮箱:xing02100@sina.com

网友A:
怎么解决啊?求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