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发现 WinAVR 显著地比 ICCAVR 快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直在用ICCAVR. 最近写了一个计算 Correlation 的小程序,偶然 Port 到 WinAVR,编译烧片运行,发现 WinAVR 编译的速度比用 ICCAVR 编译的快 2 到 3 倍。正待检查其原因是整数运算快还是浮点运算快。

所用的版本,ICCAVR 7.14,WinAVR 20080610

看来以后应该改用 WinAVR 写 AVR 的程序了。

网友A:
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,可能是优化没设好

网友B:
究竟是编译速度,还是编译得到的结果运行速度

“发现 WinAVR 编译的速度比用 ICCAVR 编译的快 2 到 3 倍” -- 究竟是编译速度,还是编译得到的结果运行速度?

楼主:
我说的是运行速度

都设置了最高优化. 没有选 Code compression

网友C:
那是你还没有使用IAR的原因,IAR才是王道

网友D:
IAR, 要钱的

网友E:
ICC也要钱的

运行速度不可能差这么多

网友F:
呵呵,写汇编,就没这些感叹了。

网友G:
呵呵

同意楼上,俺一直想学c可总是学不会,只好一直汇编了。

网友B:
在极端的例子里,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。

要真正地比较性能,应该用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程序(如:16位数据数组的
的气泡分类)。

网友F:
真正的速度,不在这里体现。

你费尽心思去挖那一两个时钟周期的时间,结果发现自己的算法比别人笨一倍,反而不值得。一个好方案才是关键。

网友H:
呵呵,楼上有道理

支持楼上观点,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编程思路方面,提高自己的能力。
不要花太多心思去分析那个软件更先进。
高手靠的是程序还不是软件。

楼主:
WinAVR 比 ICC 和 IAR 都要快一些

我正在用 Whetstone 程序测一测同样代码分别用 WinAVR,ICC 和 IAR 编译后运行的速度。已经看到 WinAVR 编译出来的代码是三种编译器中运行速度最快的。

网友I:
在俺菜鸟眼里基本看不出

更想不到去做测试,比较

网友J:
好像没多少人用CVAVR的啊

好像没多少人用CVAVR的啊 。个人感觉它还不错啊

网友K:
LZ

肯定是你的问题, 别出来误导别人!

网友L:
鄙视

个人最鄙视这种自认为高手 对 编译器 评价的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