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ga16的EEPROM能读不能写

楼主(2008-11-12):
我采用的是GCC软件,用自己写的子程序能读不能写,而用内部自带的读写函数就可以读写,下面为读写子程序,请高人指点。

/*EEPROM读取函数*//*addr:地址;number:长度;p_buff:读出数据存放指针*/
void eprom_read(unsigned int addr, unsigned char number, unsigned char *EEP_BUF)
  {
      while(EECR&(1<<EEWE));
      EEARH =0x00;
   while(number --)
    {
      EEARL=addr++;
      EECR=(1<<EERE);
      *EEP_BUF++ = EEDR;
    }
  }

/*EEPROM写入函数*//*addr:地址;number:长度;p_buff:写入数据存放指针*/
void eprom_write(unsigned int addr, unsigned char number, unsigned char *EEP_BUF)
  {
     while(number--)
   {
       while(EECR&(1<<EEWE));
          EEAR=addr++;
          EEDR=*EEP_BUF ++;
          EECR=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ECR|=(1<<EEMWE); EECR|=(1<<EEWE); 此方式也不可以写
          EECR=0x06;
   }
}

下面为部分程序:
      EEP_BUFF.burner1_segment1=9;
      EEP_BUFF.burner1_segment2=8;
      EEP_BUFF.burner1_segment3=7;
      eprom_write(0x0104,3,&EEP_BUFF);
      asm("nop");
     asm("nop");
     eprom_read(0x0104,3,&EEP_BUFF);

楼主:

怎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啊?强烈需要支持。

网友A:
用你注释掉的方式

在写之前把中断关闭,写完后再开中断试试。

网友B:
GCC

gcc有自带eeprom的读写函数。直接用。不要自己写。

楼主:
GCC

在写的时候我把中断都关闭拉,还是写不进去啊。
我知道GCC自带的读写函数可以用,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上面这种方式可不可行,?哪位用过可行的啊,请赐教,谢谢。

网友C:
帮改一下作业

//EEAR=addr++;
EEARH =0x00;
EEARL=addr++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