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关于MEGAL128

楼主(2008-11-15):
我用的双龙AVRISP_usb下载线,不能对MEGAL128L下载代码,目标板采用5V电源供电,ISP口接线正确,用此下载线能正常对MEGAL8L下载代码,下载软件为SLISP V1613,所的熔丝位均为默认配置.1脚PEN接地,软件不能擦除芯片,提示内容为:
进入编程模式失败!
请检查FUSE设置、电源、时钟和ISP电缆连接!
此芯片为新片,从未使用过.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!!!
 盼复!!谢谢!

网友A:
可能里边熔丝被擦除了,ISP就不行了,说是新的 不一定

还有个可能:看看连下载线的那几个脚还连到别的地方没有?  我这两天遇到一个RX0 TX0接个红外收发芯片,接收管坏了,一直有波形在RX0 TX0上,以前没遇到过所以没考虑过这问题,害我以为芯片坏了换了好几片。

网友B:
MEGAL128L的isp接口和一般的spi接口不一样喔

要找对映射口喔

网友C:
M128有编程专用的PDO,PDI引脚

楼主:
谢谢
是引脚不一样,M128的ISP下载口是PDO,PDI,